AOC712si 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1-04-10):
有一台AOC712SI  显示器,插头掉了再插上 ,突然亮一下就黑屏了,按一下又有像了,一秒钟就又黑屏了……

网友:
高压板啊或者灯管啊,高压板先加一块看看,或者看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这种问题太多了,二楼说的对,修多了就不用问了

网友:
我又换成715的电源板了,好是好了,可按键排线不一样,不知道怎么该,有没有大侠指教一下

这个是715的

这个是712原来的
按键的排线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弄了……本人是新手希望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