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1-04-10):
我在win7下装XP(双系统),ghost装的 ,为什么重启的时候显示ntdetect failed,引导文件改过了,有win7和xp 的选择项。。。

网友:
先GHOST XP .再装安装版WIN7,可以解决引导的问题,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先用正常G WIN7 然后安装办XP保持源系统不变  有选项的  就都装进去了

网友:
装系统都有个先后顺序的。 哪有倒这来的楼主要多多学习哟

网友:
你要是先安装WIN7在安装XP,就不会有双启动菜单。安装完XP你可以安装一下双启动菜单,就可以了。bcdautofix v1.0.5双系统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