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触发跑C0

楼主(2011-04-10):
   不插内存能跑D3 ,不过也是假跑,插上喇叭也不会报警.插上内存就跑A6  98  E0   .   能复位,个电压多正常.请问有哪为师傅见过类似的故障?谢谢!

网友(点评):
用手压着CPU座子开机看有好转没

网友:
楼主先刷下BIOS再说

网友:
CPU插座虚焊了。一般插座虚焊常出现这类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再换查查时钟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鼎立相助!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加焊CPU座

网友:
你是怎么刷BIOS的

网友:
好的我试一试啊

网友:
在内存旁边有一个IC   apw7120换来试一下。

网友:
用手压一下CPU座试试啊,不行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