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正常使用,关不了机(确定是主板问题)

楼主(2011-04-10):
七彩虹 C。N78T 主板能开机正常使用
关不了机,强制关机后开机没反应(必需拔掉电源再来开机)
IO换了,BIOS刷了
没有维修思路了
掉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即电压的问题啊,在关机的时候是不是信号没有管的掉,比如5v转5v的那些管子什么的,看看关机和不关机似的那些不一样

网友:
我来 是为了挣点分,然后下载东西,看了你们的维修经验,在此学习了、

网友:
我来 是为了挣点分,然后下载东西,看了你们的维修经验,在此学习了、
pfvl2008
你老是这样子刷贴小心被管理员给你负分,不要太懒了!!!!!

网友:
按经验来说,应该是电源14针所经过的电路有问题,多注意经过的排阻~

网友:
查14针到开关之间的线路看下没有问题

网友:
查CPUVDD_EN(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有没有断线,断线了会不能关机的

网友:
还有参与开机 关机的小IC没有 有的喜欢用一个WINBIND的开关机IC 和V星的风格一样 只是个人的意见 没搞过只能参看

网友:
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个SLP_S5之类相关开关控制线路有问题导致不能关机,有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
继续研究发现强制关机后在IO上弄下能开机
我怀疑IO到开机排针之间的东西有问题.......
继续研究中...........

网友:
电源14针所经过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的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门电路的问题。。有断线

网友:
我也有遇到管不了机的 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这故障我也遇到过 杀过南桥也不行 期待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