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闪屏

楼主(2011-04-10):
机器使用一段时间机器就闪屏,请问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闪屏。有屏,高压板,屏线

网友:
闪屏大多都是高压 的问题吧 ,,但是 屏也可能有问题,,可以测下 屏 外接高压板。。

网友:
屏和高压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2011-06-13):
是AD板或者主板。有问题 哟。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电容容量变小导致的,修了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