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1-04-11):
此机来时产生+1.05VS的上管Q5202击穿,ISL6227未安装,1.5V对地6欧,测南桥坏了.把好件都换上之后开机能正常点亮.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接入电源时第一次开机都正常,进入系统之后使用也没有问题,如果这时关机把电源重新插拔一次再开机就不能触发了.机器充分放电之后又能开机,之后就重复上边所说的.南桥换了2个故障依旧.
说一下大概测量的电路.
开关按SW6上有2.3V左右的电压,按下之后产生GATE_PWR_SW#高低高电平信号给一个74L非门,经过两次非门在10P产生一个PWRBTN#一个高低高信号.

PWRBTN#高低高信号来开启U21来产生VSUS_ON.对于U21工作原理我也是通过搜索了解一些,大体是通过CK脚外围电路产生一个上升沿电压来驱动U21工作从而产生VSUS_ON信号.

本人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能开机时U21的第9脚低电平,每次放电之后每一次开机都为低,但是关机拔掉电源再接上电源就为高电平,按开机按钮也不开机,PWRBTN#有动作,VSUS_ON高电平,而南桥SUSB#,和SUSC#无高电平输出.南桥换2个了,U21和U30都换了.故障依旧,请高手们来帮分析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南桥+VCC_RTC有3.0V电压.

网友:
有元件性能不良了,不好找

网友:
比较头大,不太好搞
楼主可以看一下开机线路上的小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c699和C654两个充放电电容都换了,也一样.

网友:
R467电阻换个试下

网友:
我感觉故障在CMOS电路附近,之前你说给CMOS电池放电就就可以开机,南桥也换了,查一下CMOS电路附近的二极管和电阻吧。

网友:
不是CMOS放电,CMOS电池一直都没上,是断电,按开机按钮15秒钟以上.就会好.U21的1脚有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