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断针焊接

楼主(2011-04-10):
谢谢各位回我的贴:今天发了用风枪焊断针,跑把CPU烫坏了,练了练,真可以用风枪焊接,我把CPU底下垫上铜柱,手稳点。风枪的风小点,速度快点,不会把旁边的针吹倒,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用烙铁我还真的费劲(焊工不行啊),另外有个难题现在:中间的断针有针头在焊盘上,不好去掉,正琢磨呢!!希望给指导下,有朋友说有专门的工具,是什么样的,给说说

网友:
用风枪 焊接  风速最小,,只用 温度 烤   把CPU的阵脚 锡 烤融化 ,用尖头镊子 ,把 锡盘 上的 触点 拿掉,,但是镊子 一定要 控制好 ,,稍微 抖动  就是 碰 倒针的  练习时间长 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拿手头的坏U练习一下!

网友(2012-04-20):
勤练习 多实践

网友:
牛人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学习了,以前只焊过,还没去过,要练练了

网友:
勤练习 多实践==有道理,我还是不敢哦

网友:
没有焊过,改天试试

网友:
CPU 断针了还可以接上去啊   神了啊

网友:
还是炼好烙铁功吧,风枪焊边上的还可以,中间的就不行。焊中间针改烙铁芯,长点,尖点的芯子比较好用。

网友:
高手哦,学习一下,偷师

网友:
膜拜一下,闲时要多多学习

网友:
断针也可焊回去的

网友(2012-08-13):
不是一般的技术啊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