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怎么拆机,高手教下

楼主(2011-04-10):
我拆了大半年本本,今天一个HP4411把我难住了。拆过的指点下从那下手,我人较聪明,一点就透。在此谢过

网友:
慢慢拆  第一次拆过  第二次就会了   先从上往下拆

网友:
这机器是 配件是卡控式别去撬,推着看着办

网友:
这机器螺丝是6脚的,准备好6脚螺丝刀

网友:
胆子大一点  别拍    胆大心细

网友:
都是向上推的

网友:
百度一下  有教程的

网友:
我晕!还说很聪明呢,都拆了半年了还没找到手感

网友:
呵呵,我碰到不会拆的人很多,都是按键盖两个耳朵干断,不过是设计问题,4416 及以后就把耳朵去掉了

网友:
这个机器要小心拆。我第一次拆4416就拆烂了呜呜

网友:
是向前推的   这个机子很好拆的啊  又不要谢多少螺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本不比其他本,看你好像也没拆过。你可以自己试试。不要请教别人

网友:
LZ加油,在看看有没有螺丝

网友:
最上面的长条叫开机板吧拿下来后,再拆键盘,键盘往上推,键盘下边有卡扣插到掌托里的,掌托在键盘下面有螺丝,不能先拆掌托。

网友:
先拆开机板 在拆键盘  触摸板  螺丝拆了都是向屏方向平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D面的所有螺丝都取下,
再次,取C面的面板及KB

网友:
回复 网友C:

D壳没螺丝,你丫的知道

网友:
找到方向就容易拆了,刚开始是摸不到方向,你研究一下,不会很难的,主要是方法,都是卡扣的,没什么镙丝

网友:
先拆天关条 再拆键盘 再拆托手 再拆主板上面的壳 这个机器螺丝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