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擎945主板上CPU,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11-04-10):
一块华擎945主板上CPU,风扇一转就停,上假负载没事,上真U就不行,拔掉12V供电也不行,非要卸掉CPU才能通电,但是点开关键反复触发,电源驱动IC换过了,北桥也加焊过了,CPU座也用灯座看过了,无短路,请各位前辈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你过换一个CPU试下,首先要确定CPU没问题,如果不行,在强制触发看哪里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照你所说,应该没有问题才对。不会是兼容的问题吧

网友:
CPU座子下有短路吧!

网友:
北桥供电有问题,换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电源管理坏了啊,你再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背面的风扇走线断线了。 或者背面直接飞跟线撒

网友:
CPU肯定是好的。我没办法了。。稀奇八怪的问题总我遇见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底座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测下各总线的电压

网友:
CPU 与此同时12V对短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上假负载就行,是不是带负载能力差,查CPU供电吧。。。。。

网友:
我找了半天也没到一块那个华擎的图纸

网友:
cpu或电压管理片

网友:
换个PWM试一下 应该是不能负载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主板短路还是电源短路,测绿线,在断电后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感觉是哪里虚了,不像是保护.

网友:
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有轻微短路,上面5V VCC短路。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周边元件看看  特别是VID  EN线路

网友:
华擎的主板特色很多,就是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