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那位修友帮我连一下屏线

楼主(2011-04-10):
左面是屏板,右面是解码板。他们的代号不同。我是一个初学者。敬请原凉!!!

网友:
这是一个双8的屏..用一个通用的双8屏线就可以连.

网友(点评):
不行的,我以试过多次了。

网友:
直接用30PIN的线路接屏就OK啦...注意屏的电压...

网友:
注意 有的屏线是反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不行你再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有特殊的 有的通用屏线是不行的 就得自己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