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的高压板换在15的联想液晶,已经能显示5秒图像,然后黑屏!代换高压包和三级管的最后

楼主(2011-04-10):
最后一搏!不行就买原装板,现在能确认屏幕完好,驱动板完好!就是高压的问题!

不管了,手上照样没有万能表!再请大家参考下能把反馈电路取消最好,再不行就拆好板的高压包和三级管代换!
讲解的不全,因为是是很菜很菜的鸟!先谢过!!!

网友:
你这个 要加个12V的电源 好的板子才可以工作  你的提问不是很详细

网友:
你板上那根线应该就是12V的..高压板没有5V电压的..都是12V的

网友:
你原来的坏板也是用12v的 5v是不能用来产生高压的

网友:
你仔细跑一下坏板电路 耐压25v以上电解电容正极 一定接入了12v

网友:
是不是电路标注有误,,,

网友:
这种冠捷代工的15寸高压板完全可以修好, 不必去改

网友:
高压条没有5V的啊都是5V的啊

网友:
冠捷这样板变压器没坏应该可以修的呀。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5V的液晶板,12V的看的多了,19V看到的就一个牌子的还有14的三星,没12V的,你的肯定是12V的.烧掉的管子是  C5706.

网友:
你原来的高压板应该可以修好吧,那两个三极管好像是5707吧,变压器虚焊的多,加焊下,换掉那两个管子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是不是后级短路了把电压拉下来了,你把线排拉出来再测量电压呀.

网友:
改板思路如下:
第一,从你的备用板上可以看出这个高压板的供电是选用的12V适配器方案的,进入高压板的就是12V。有两组自激振荡器他们的供电通过BUCK型降压电路完成。还有一组BUCK型电路是将12V转化为驱动板所需要的5V。
第二,高压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接线只要有四条就可以了。分别是开关控制ON/OFF,(亮度调整ADJ可以不接默认为亮度最大),地线GND,供电VCC.
需要注意的是先找到ON/OFF,ADJ驱动板与备用板之间的对应关系,接供电时这里指的是驱动板的供电5V,而不是高压板的供电因为高压板直接取适配器的12V。三条线相信你可以找出来。
因无实物只是分析。

网友:
大家都没有看到那些线是接驱动板的吗?那破板旁边就有一dc头啊!

网友:
因为手上没有12V电源,只有个航嘉电脑电源是联想专用的,哪想到居然是5V输出,看来电源也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4说了,板上不是有个DC头吗,那里接12V电源就行了。
你说的是控制板供电,5V是正常的。

网友:
看了LZ的板,LZ的那坏板上的5V是去驱动板的,感觉应该还有个3.3V供电的,如果没有改过去直接不用12就行了

网友:
我也没听说有五十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那个 3.3V 是驱动板自己变出来的 电源板 给的5V 驱动板 有变成3,。3V

网友:
今天没有借到表,大家也看到图片上除了灯管接口不一样其他基本一样,我把灯管接口改好后直接插在5V电源输出上,屏幕亮了,没有条状显示了!大家可能要问怎么接5V的接口,我想的是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电压低点没那么容易烧吧,我都是插上很短时间内摸了各个功率管和高压包等没有发烫的情况,,,已经自己能确认电路是对的,只不过现在还有两点,一是屏幕半边亮度高,二是屏幕不能显示图像,!我怀疑和我接入的电压有关,但是上次接12V把两个管冒烟了,我有点怕怕,,,,,,
手上没有对口接12V的电源,只有电脑电源,电脑电源能直接剥开黄线和黑线12V供电给显示器吗,还有我没有表,记得黑线是地,红线是5V 黄线是12V!请大家参考下,晚上下班回来再更新

网友:
爱钻研  我喜欢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上班用手机顶起来

z4654688 -3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上班用手机顶起来

z4654688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当然可以用atx电源接入 你说的也是对的 黄 12v 黑 地线

网友:
简单,把新板上12V供电的线路切断,再把5V接到12V的接口上就可以了

网友:
分析:你这个好像是电源接到高压板上,高压板再接到驱动板上是吧。如果是,请看下面
电源12v插到高压板上直接给高压板供电,另一路经转换成5v通过6根线的接口给驱动板供电,把新板排线处12V的线路切断,再把5V接到12V的接口上就可以了。有些驱动板供电就是5v特别是品牌机,接12v会烧的,你最好把驱动板的图片也发上来。最边上的那两根线是高压板的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如果不亮互换就行

网友:
  最后一点问题!终于看见了久违的联想画面,用的是电源12V输入!新问题又来了,只能用大概5秒就黑屏幕,也就是说把电源断卡后再接上有5秒时间显示正常,然后就黑屏,指示灯亮,也就是说驱动板是正常工作的,就是高压无工作,因为是两个高压包,我是飞线只用的一个高压包,另外一个没有用,难道是负载不一样自己保护了吗

我可以把红色圆圈处配件和原来的换掉吗,原来的板就是高压包和两个C5706烧掉,新买的板上的D1691!高压包是一样的,就不知道D1691能代换C5706不

网友:
我百度了下,也有人提到过是可以的!不过自己不赶乱下黄手,还请大家帮忙再参考下谢谢

网友:
你咋弄的,两个口为啥要拿线扯起来,为啥只用一个包

网友:
四灯改两灯能用吗??楼主改成功了讲一下修改方法。。

网友:
用其中的一个变压器呀, 另一个取消掉,同时电压反馈的也去掉,

网友:
4个灯管的高压板!我的只有两个灯管啊!

网友:
晕,你原机是两灯管,而你代换的高压板是支持4灯的,电流不平衡导致保护了,所以亮一下就灭了。其实你原来那个高压板换个高压包就可以了。

网友:
等下班拍大图!看哪里是反馈电路!

网友:
两个板子一样为什么不把原来的修好的呢

网友:
没有配件啊,看网上换高压包也大概10元,运费一起也是20!买个板也差不多

网友:
大家来看看,感谢论坛感谢热心的朋友老师

网友:
C是三极管,K是MOS管,属于不同类型的控制器件,不能代换啊,兄弟!!!!!

网友:
错!我已经OK了!

网友:
先查反馈,不行的话直接去掉保护。前提是要对管,驱动IC 没坏的情况,不过这个板子高压变压器,对管,IC 都不容易坏,

网友:
连基本的地摊万用表也没有,居然开修了。看看楼上热情的回复,我却只感觉冷,维修工居然这么廉价,悲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