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J,快要搞死人了。高人们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1-04-10):
一台华硕W7J,在店里放了差不多一年了。
这几天心血来潮想要把他它给解决了。

故障如下:
外接显示,本身LCD不显示。其他一切正常。

2010年中的时候接到的机子,当时就是上面说的故障,当然跟大家想的一样,应该是显卡问题。当时有测试屏是OK的。由于当时外接工作正常。出于换显卡的费用以及风险问题,客户说暂时不修,就放在家里用。然后机器取走。

过了一个多月的样子,客户又把这个W7J拿来了。说中间在其他地方修过,也还是没有修好,依旧外接OK。
马上就开始干,直接BGA焊显卡(GF-G07400-N-A3),满怀欣喜接上去。依然是外接显,LCD不显示。
到了这里大家肯定说换一个显卡了吧。
我再测了一下那屏,好家伙,屏已经是坏的了。进一步测,高压也是坏的。我晕了。。。而且明显看得到都是被拆过的。
这下好了。问题越来越多。。。
接下来。我买了屏。买了显卡。买了高压。。。。 统统换上去。。。 还是不行。。。

现在仔细测量的一些参数如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高压条接口:CN27上面的电压如下:
1、2脚为高压条上面的LED的控制信号,正常。
3脚 5v
4脚 0.几V
5脚 1.8v
6、7脚  接地
8、9脚 19V
附图:

屏线接口:CON16 的电压如下:
1、2脚为 3.3v
5、6、8、9、11、12、14、15 这几个脚在开机不接屏线的时候有2V多  接了屏线为0.几V
17、19、20都有3.3.v
18脚为0

以上这些脚位好像都是正常,就是那几条数据线我觉得有问题、

附图:

网友:
屏线接口那LZ应该查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你测一下屏线,19和20这两根是不是有断线的。如果有示波器测一下20脚在高机时有无跳变过程

网友:
你打 一下屏上信号线到显卡的阻值,如果正常的话,这个图好找,查一下屏信号的转换电路!

网友:
4脚0点几V 不正常吧/  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板上第4脚电压应该不正常吧。应该有3V的啊

网友:
4脚0V好像不正常  你看看是不是黑屏开关把电给拉低了~LID_SW!#应该是高电平 测试这个信号

网友:
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要一致才可以的

网友:
4脚是   控制信号      在屏飞条线作控制   就行了啊

网友:
看看里面的屏线有没有破皮

网友:
都被上家换了屏和高压,肉都被吃完了,骨头你就别啃了.退机了事,也别和顾客说屏和高压都是坏的

网友:
这板很垃圾 板软 变形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情况,但是没修好,期待LZ能有好结果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上密码芯片没有正常工作造成的,查屏线上4脚有没有3.3V的电压。6.7两脚有没有断线

网友:
接屏的时候看到码片的两根数据线电压有没有拉低,我  碰到过

网友:
用户能出到1K不??不要修完了,用户说贵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