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哪位高手知道BDV的点位图怎么用?在线等,急 ...
新手求救:哪位高手知道BDV的点位图怎么用?在线等,急急急!!!!

楼主(2011-04-10):
如下图,我要找PJ3里面的 第二脚都到了哪些地方,该怎么操作,在Find菜单里有6个选项,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我这个板现在短路保护,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想通过这个来找找哪里短路的

网友:
兄弟,只能找元件的位置,按c后在键入元件的名称就可以啦!!

网友:
能上传一份研究一下吗?

网友:
第一项好象是查信号的,可能用这个可以查到某个信号相连的元件

网友:
论坛有这个点位图的使用教程的 图文并茂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7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