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买的直接加热钢网怎么用?

楼主(2011-04-10):
新买了一套直接加热钢网,用一片练习,但一次珠都还没植好,弄得现在有个别地方不能完全贴紧芯片了。请问大家该怎么办啊?另钢网用后怎么清洁啊?
芯片

网友:
用酒精或洗板水都可以清洗的,不过我还没用过直接加热的,都是钢网取下来加热的,望熟手们能提供哈经验

网友:
屈春风
的帖子
交点学费去培训一下吧,你这样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处理好桥片后涂上薄薄的一层焊膏(推荐用进口的),放上网对好位置撒好锡球后风枪吹(注意球的颜色变化亮-暗-亮 就好了)等基本冷却后就可以下网了。不要从一边下,用指甲撬开周围慢下。用后的网用洗板水处理干净。

网友:
我都是先拿下来网再吹珠子的啊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热风台是SWORD 852D,带烙铁的那种,请问温度和风量应该调到多少啊?我调到430,风量2-3间,吹几分钟都焊不上!

网友:
做多就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