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也能影响电脑速度

楼主(2011-04-10):
开始计算机运行正常,速度也快。可是好景不长,计算机出奇的慢。运行一般程序没事,就是运行Photoshop、3D、大型游戏时,计算机就好像死机一样,执行一项命令要2~3分钟,可是运行别的程序什么事都没有。我想病毒基本可以排除,不过我还是杀了一下,没有病毒。难道硬件损坏?我一样一样的排除。硬件兼容也应该没事。  最后发现只要一运行大型的程序就变慢,只要一运行大程序风扇的声音就变小了。关闭计算机,用万能表测了一下电压,很正常。打开计算机,又测了一下计算机的输出电压(5V)也很正常,我让计算机运行3D游戏再测电压4.7V,我明白了,原来是电源的问题!当CPU风扇转速变慢时,CPU本身的温度就会升高,为了保护CPU的安全,CPU就会自动降低运行频率,从而导致计算机运行速度变慢。
  找到了问题的原因,解决起来就很简单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大型程序 CPU满负载 这样供电加大,电源供电不好.CPU无法提高 尤其是intel

网友(点评):
感觉应该修一下电源,应该是电容鼓包了,这在电脑电源中很常见,毕竟要不停地充放电

网友:
哦 是不是换了个电源问题就解决了呢?

网友:
感觉 不单纯的是电源问题  要不 为什么 一运行大型 游戏就  慢呢   系统 也肯定有些问题

网友:
电源还能引起这样的事情!!!!!

网友:
这也太奇怪了吧。

网友:
大的游戏和大的软件需要大的电源来供电

网友:
就像人干活,干重活肯定是要花大力气的!运行大的软件,除了U要够大内存要够大,还必须要电源提供足够的功率嘛

网友:
请问楼主,换电源了吗,换后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还有这种事呀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不是吧? 是不是电源电压负载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是无法运行大型游戏,换块580 或是 6970才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在机箱里加了一个散热风扇,计算机直接就无法开机了,当时以为风扇有问题,就拆掉了。后来又有一次换了一个CPU散热器,能开机但系统变得奇慢,再换掉电源就没问题了。应该是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的。

网友(点评):
这是硬件方面的。他的是软硬结合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电源问题的越来越了哦

网友:
cpu保护电路保护了吗?不奇怪啊!

网友:
楼主可以将水变石油,而炭成份来自空气。哈哈

网友:
换就换大点功率的电源会好的

网友:
电源功率小啊,换个大功率电源。跟配置也有关系了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典型的电源功率不足的问题.小马拉大车.硬盘容易坏.主板也容易烧.实际生中大家也应该有这方面的体会,比如电压低的时候,用电器会比电压正常时发热大,工作也不稳定.

网友:
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济南方健
的帖子
对,我认为也是这样。

网友:
没听说过有这回事

网友:
加大散热力度
pangxiannan
要根据具体的问题来决定是换电源还是加风扇,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最基本的东西。更何况现在的电源标的功率远远达不到。

网友A:
xuxiangran
的帖子
是的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按量说电源供电不足,或电压低就会直接自动重启啊。

网友:
很有启发,什么牌子电源质量好?

网友(2011-11-24):
差点的电源 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有道理

网友:
我的电脑是一边下载一边干其它就会慢,特别是迅雷下载的时候,但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判断出来。。原来是电源问题 啊,长知识了呢。。不过我用的是航嘉2006。I3CPU+GT240 不知是不是真的带不起来

网友:
小牛拉大车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以前碰到过… 电压不足,不过我是直接就开不了机了,很头痛的。有时候偶尔能开开,然后进系统就蓝屏了,然后才意识到电源电压问题。

网友:
不知换没换电源,换完电源后的效果如何。lzlz回答

网友:
作为初学者 感觉不错 受教了!

网友:
电源坏可以引起很多问题的。。我们店就碰到很多

网友B:
原来电脑慢了,和电源还有关系啊?呵呵,还真没想到。

网友:
看来买电源还要注意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