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C81-W7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1-04-10):
方正FGC81-W7亮一下黑屏,在测量过程中不慎烧了ao4620,接着换了一个,还是继续烧!!!
电路和下面这个图差不多!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我用外接高压板测试了灯管是好的!基本可以排除灯管问题!
到底是哪里短路了哦
vdda为5.23v  pwm为3.3v ndr1为2.17v,ndr2为0v ,pdr1和pdr2为18.5v 其他的来不及测怕继续烧
现在我把Q805 和 Q806 下了
再一个我用12v的通用高压板怎么改到这个上面来哦!!!!!

网友:
大哥们 帮帮忙啊!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如果说要改高话要确定你的电源板上有不有12V-16V的电压,有的话就好改了我一般都 是三条线搞定,断开原高压的供电以及开关、亮度调整线,接12V到通用高压条上的Vcc,再接一长地线,最后接一条高压条开关线,关键 就在这条开关线,大多电源板接口上会有标,一般都标EN 或NO/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