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程序的读出和写入

楼主(2011-04-10):
      我朋友是做机械的 他自己想批量做一种 单片机  什么东西都全了  就差里面的程序了。他能提供我的只有一块好的单片机
我不太懂单片机  我想问问怎么把程序读出来,然后刷进空白芯片里去  用我的580U编程器可以读吗   芯片型号是:AT89C2051-24PU。
如果580U读不出来 应该用什么读出和刷进去! 谢谢啊  最好给想个好办法 或 讲解下怎么弄  谢谢

网友:
如果不行就只能找开发板了,有些开发板是只针对某些类的单片机的。可以淘宝上淘一个

网友:
。。。如果人家的产品上的单片机应该加密了,你读不出

网友:
此芯片有程序加密功能 。加密后读出的都是FF。除非拿去解密,没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读出来  用什么读出和写入

网友:
可以写,但你读不出来,那是加密的,,人家开发的程序,不会轻易让你读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读出和写入啊

网友:
还是要专业的单片机开发人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