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加焊过的显卡返修率低点

楼主(2011-04-10):
本人加焊过的显卡给人家保修1各月,但一个月内要返修不少,垫了铜片,风扇改了常转 返修率还是高,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加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4_113

我们是保3个月呢

网友:
加焊不行就取下重新植下球的了。装机测试跑下3D,测下温度不要超过65度,一般返修会很少的了。

网友:
该用的方法你都用了,再不行就只能换新版的显卡了,,,

网友:
显卡门中的显卡,重新值球也好像用不长时间,我一般都是换后家个铜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修内让客户换显卡版好多都不同意哦。

网友:
清洁机器散热系统.加铜片.

网友:
用久得看客户自己了   玩游戏的容易坏

网友:
这个没有好办法的 能用的你也用了   只能换升级的了  一般能用多久也要看客户的工作环境和客户怎么用了  天天玩网游的 能过一个月就不错了

网友:
因人而异,
有些客户只是网页,qq什么的,
能熬过3个月,
但每天都泡高清电影,
中型网游的话,
2个星期都扛不住呢。
没办法,该做的都做了,
散热,铜片,
要不咱免费送个强劲的散热底座,
???哈哈 。。。。

网友:
现在的机子质量都水得很,我们这里也只保一个月。

网友:
我这包3个月,一个月客人不愿意。。

网友:
最好是换改良版的

网友:
你保他一星期。。返修绝对少

网友:
我这边有的地方还有不保修的呢 我这里是保修三个月啊 返修也挺高的 没有办法的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V3000这类的?买到这种电脑也是祸害啊
换了改良版的用一年后还是会坏

网友:
- 重新植株! 效果会比你直接加焊要好的多!相当于换了一个新显卡。

网友:
换改良版的显卡吧

网友:
换一个改良版的显卡吧,加多一点钱。然后把他的DXDIAG里的显卡3D给他关掉。这样会好些

网友:
我的保三个月,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烦恼,重植加铜片改风扇,都熬不过三个月。

网友:
加焊返修的一般让客户改改良版本的。

网友:
直接换全新的,别偷工俭料,就OK,

网友:
我也保2月的。我加焊是温度高些275度。最后的时间长些30秒。一般的时候是15秒就可以了的。这样会好些。一定说是用风枪吹下,这样是很快就返修的。

网友:
一般如果是显卡门中的显卡,直接让客户换改良版的显卡,然后加铜片、改风扇处理散热,最后跑3D测试。
加焊的显卡会处理好散热,跑3D测试,然后查看客户硬盘是否有游戏等耗显卡的东西,然后建议客户不要耍游戏。这样3个月都能撑过,返修很低

网友:
重新植锡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