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电

楼主(2011-04-10):
七彩虹mcp68 series1.5 是板的型号吗? 有这个板的图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上电,能不能关机啊,能关机就是正常的,不能关机查绿线相关零件,一般是IO坏了,七彩虹的图纸基本上没有的,不要问了、

网友:
NV的桥参与触发,桥问题!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