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路过的朋友们进来看下

楼主(2011-04-10):
最近几天修了好几块SLP-S3信号为低电平,电压始终是修不出来。
事先说下IO的供电正常 RSMRST#也是正常 南桥的待机条件也是正常的。
一块是GA-G31M-ES2L 另外一块板子是am2 nv单桥的杂牌板子。不想判定是南桥的问题。
线路中也没有被拉低的原件。
望路过的高手们给点建议:
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rbtn#低电平触发,到南桥的话,用波波打一下,南桥不发出SLP_S3,条件都具备的话,还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单桥的板外围都正常的话不得不考虑桥啊,不是空焊就是挂了

网友:
都给我退回去了,这里的老板不换桥的。
没办法,我也没修出来。

网友:
这老板很牛B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里也一样,换桥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换桥确实是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就算换号了 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  哎

网友:
AM2的板子橋容易壞你是知道的、~
你把板子寄過來阿、修好我們在你寄過去、反正這麼近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修啊? 还很怕你把北桥给我打到南桥上呢。

网友:
SLP-S3信号是什么啊,怎么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以为我是你阿?把笔记本的桥打到主板上~~

网友:
如果条件都满足的话,那就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SLP_S3#是控制进入计算机进入的S3(SUSPEND TO RAM STR)状态的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网友:
收了当料板,或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