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块键盘鼠标不能用的amd的板子

楼主(2011-04-10):
今天接了一个键盘鼠标都不好使的板子。。。拿到板子上机测试。。键盘鼠标都不能用。。反复开机几次都不能用。。就把板子拆下来。。测量鼠标键盘的。。第3 第4脚。。。发现电压是5v正常。。测量第 1 第5脚的对地阻值。。在600欧姆左右。。也应该是正常的。。这是想到。既然电压。正常。。时钟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也多正常那就不存在短路 。。应该io的问题了。打算补焊下io。。如果不行就换掉 。。这个突然想到会不会是BIOS设置的问题呢 。。我开始就然没有清BIOS就开始检查主板了 。。结果清完BIOS。。一切正常了。。。呵呵新手啊。。可的注意这些小细节。。不然会走好大一个弯路的。这也是我新手维修中的一次教训吧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你那问题

网友:
从最简单的开始修起。

网友:
是清CMOS吧

网友:
什么口的键盘啊,一般PS/2的不会有设置的啊,只有USB口的才能设置用还是不用的啊!!

网友:
维修2年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1-05-27):
同感,我也遇到个同样问题,没想到BIOS的事,直接拆IO了。只可惜一,我还不会换 IO。所以直接宣告报废了解到5555555555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PS/2口的了,USB一共就4根线,没有5.

网友:
那还是BIOS窜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