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高手,进来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10):
,按一下开机,只是通了一下电,风扇只转了一下就停了,就开不了机了。然后我把主板上PW12位置上的4口插拔掉后,嘿,风扇在转了,但还是开不了机,一插上那个PW12马上断电。如图

网友:
在线等,,加QQ176365570

网友:
低手路过,查下4p口12v对地阻值你就知道了,qq就不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加我QQ 啊,,我只是个小白,帮我。现在电脑还在分尸呢。。。没装上去

网友(点评):
建议你送修或换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注意看黄色12V对地阻值是否短路,或者是不是电源输出不稳,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刚按楼上说的量了一下,,那个4针插口有两根黑色线和两黄色线,用表量了一下两个黑色线与机壳是通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黄色不短路,,就黑色的短路

网友:
你好,先看下基础的再修吧,CPU电源电路故障,一般人都懒的回答啦

网友:
真是邪恶啊。。一个小时只能发五个贴。。。新手的我真是悲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是邪恶啊。。一个小时只能发五个贴。。。新手的我真是悲哀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326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是邪恶啊。。一个小时只能发五个贴。。。新手的我真是悲哀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3265-1-1.html

郑鹏(大鹏) -10 肮言脏语,鄙视这种小人

网友:
看坛里主板文章,说了几百遍的,CPU供电场管可能性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黑色是地线,肯定要和外壳通;黄色是12V供电,你量下主板CPU MOS管有没击穿

网友:
不插12V的供电能加电,一插12V的供电就一闪就灭, 是CPU供电的事,去查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连那两根黑色线为啥要短路都不知道,大家如何帮助你,多看点基础的书吧,大家都是从菜鸟过来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查下CPU供电电路,看下Q1、Q2有没短路。最后换电源芯片就差不多好了

网友:
看来是短路了。量CPU供电是否有电压

网友:
cup供电短路。参考

网友:
12V短路 查下与12V有关的电路 CPU供电MOS管

网友:
12V短路 查CPU12V电路看看

网友:
黑色是地线,不是短路,今天有块七彩虹板子和你的问题一样,换下供电芯片试试,不行就要做桥了,梅捷的板子这种问题换了供电芯片就好

网友:
楼主典型的新手,去新手区看看吧,cpu12供电处黑的是地线能不通吗

网友E:
呵呵 有点搞笑哈 我都知道那四个辅助线是两个12V两个接地

网友:
黑色是地线,肯定要和外壳通;黄色是12V供电,你量下主板CPU MOS管有没击穿

网友: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般都cpu供电部分除问题了,建议你现在测试一些上下mos管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就换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cpu供电对地短路,签定完毕

网友:
CPU没有插好,与主板接触不好

网友:
重点查下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量下主板电感附近的场效应管是否击穿~!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一点都不知道,没法帮啊.

网友:
受保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