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航嘉电源

楼主(2011-04-10):
+5vsb 好ps-on正常,短接14针和地后电源工作,同时ps-ok输出正常。但一旦将14针与地开路,电源停止工作,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呢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你基本知识的问题,当PS-OM为低电平(小于1V)时,14脚就会输出5V电压,PS0ON为高电平时ATX电源就停止工作,你把14脚与地断开当然就停止输出了

网友:
基本功失不到家,连这点知识都不懂,看来你要认真地努力了,不然维修这一行与你无缘了。ATX电源14脚(绿线)是要低电平才会启动的,将它与地线短接就是把其电平置低,你断开以后,14脚又恢复高电平了,当然不会工作了。。。。。

网友:
无言以对,常识性错误。

网友:
我记得好像14针不用一直保持低电平吧,俺是业余的,只是自己的电源坏掉了瞎折腾一番,谢谢各位了

网友:
14针依靠主板启动信号维持低电平 又是主板关机信号恢复高电平 如果依你所言 主板信号还能关机吗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伤心,低级错误!要多学习!!

网友:
业余的,爱动手,不错不错,以后就知道了.努力学习.

网友:
以前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网友:
装过机的人都知道的啊!不会吧楼主

网友:
引申下,在主板上靠一个三极管维持14脚接地导通。

网友:
要启动电源 绿线必须是低电平。

网友:
我自己的一个电源也是带载能力差的连机器都不能正常启动,打开看见好多电容鼓包了心想这个好修换了全部电容花钱不少还是没有搞定,最后直接买个电源,实际成本差不多买两个二手电源了哎。

网友:
知识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