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2008芯片的电源维修

楼主(2011-04-10):
这个电源是世纪之星的,故障为辅助电源部分坏,辅助电源管C3150炸裂,电压调整管C945也炸裂,还有几个二极管短路,几个电阻开路,辅助变压器初级烧成匝间短路,阻值为1.2欧姆(正常应该为4----8欧姆);花了较长时间换掉烧毁元件,又在料板上拆了个一样的完好辅助变压器换上。一通电,紫线有5.08v,绿线5.03v,心里一阵高兴,看来修好了!短接绿黑线,发现风扇压根儿不转动,各路无电压输出。还有故障未排除。检查初级的2个主开关管D304X,均完好,附近的阻容元件正常;再检查次级输出整流二极管,发现也无异常。真费脑筋啊,看来得查控制芯片了------该电源使用的是单芯片AT2008,资料匮乏,在网上查了一阵子才查到PDF资料。它的2个功率推动输出脚为7脚和8脚。短接绿黑线,发现芯片的第9脚死区控制脚已经变成了0。23v低电平,芯片并没有出现保护;看来可以初步排除次级短路等故障。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出来问题呢?测测7和8脚看看吧。果然发现了问题-------短接绿黑线后,7脚为1.25v,有驱动输出;但8脚却为0v。静态打阻值,发现7脚的阻值为4.20千欧左右,8脚7.43千欧,差异很大!应该是8脚有元件出问题了。自己检查,找到元凶了-------8脚接5v上拉供电的电阻变大,导致上拉供电过不来,8脚自然无供电,无法输出驱动信号。换掉变质的电阻,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电源故障排除。

网友:
经典的维修,喜欢这种思路

网友:
楼主,我很想向你学习电源维修呀,加个QQ可以吗,我的是23471691.

网友:
其实我也是才学习修电源不久,水平有待于提高。不过大家可以多交流下,相互促进提高。

网友:
此种芯片很少有事例出现,有价值,学习!

网友:
这都让你查出来了,厉害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