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坏了,,求思路

楼主(2011-04-10):
如题,学修主板以来,我是第一次修诊断卡,,,这个四位的诊断卡故障比较奇怪。。。。用它在好的主板上测试诊断四条杠不跑码,,,12.000晶振有1.1V电压差,,,指示灯CLK.供电。RESET等几盏灯该亮的都亮了,,就是不跑码,,用食指碰一下诊断卡。上面的数码管马上黑屏,,应该怎么修??我测了一下数码显示管下面相连的几个PNP 2AKS
三极管
也都正常,,,有没有修过的朋友指导一下
黑屏

网友:
买张新的啊

网友:
哪里有垃圾桶你直接飘进去就好了,一个就10来块钱。多修一块板就回来了

网友:
我 一般是直接买5张卡 准备到那里用。。还有就是来丢的

网友:
直接丢掉算了,呵呵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当万能修好,如果万能修的话,那要花费很多时间来研究的,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把修主板研究精通
就很不错了。

网友:
一般都是IC坏。不信你在好的同型号的拆一个上去

网友:
哈哈 ,找一个一模一样好的卡,一个一个换上去试就知道了,零件又不多,比较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
对啊,应该是主控芯片坏了,感觉没必要修啊。

网友:
又不是很值钱,

网友:
黄会志
的帖子
先排除虚焊,还有把晶振换一下,实在不行的话,买基地的卡吧,兼容性好,好用呀

网友:
费劲啊 别抠门了 买个新的算了 我的卡用的很频繁 一般3月质保没过 我就坏了 质保 出了质保 就买个新的 趁上面的标签没干 刀片垮下来 在用胶带粘到过保卡上,用几天新卡后 在哪贴标签的旧卡去换新地

网友A:
楼上的。高手啊。。。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
最近还捡了2块诊断卡。别人来修电脑,我一看是诊断卡,我说这个没用,拔下来。不过是双位显示的。

网友:
楼主还有这功夫,不妨把晶振换了试试

网友:
可以动手的地方不多,如果是管子好的,那么也只有晶振和主控芯片了

网友:
没想过修那玩意 难道要我在好卡上取零件 那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么 白遭罪!!

网友:
灯正常吗,正常看灯就行了,不行再弄个PC喇叭。

网友:
还不如搞一堆鼠标来修

网友:
再换一个  又不贵

网友:
重新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