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D〉代号的长三条腿下面两条相连的管子

楼主(2011-04-10):
修一台4416S 主板 AMD 的显卡供电不出来 ,结果把供电芯片和旁边的两个管子换了好了,后来是用上一会一关机成5A大短了,再换上管又好了再用一会又得坏,请各位指点这是不是这管子没换对还是怎么回事?这个用D代号的管子如果相连的两个脚有5V以上电压的时候这组电就出来了,要是这边的低于5V的时候这组电就没出来 ?我现在也不懂这管子是干啥的……

网友:
新手没看懂,飘过

网友:
如果零件位置标号为D。那就是二极管。
3脚的二极管有2种。一种是肖特基,常见于CMOS电路
另一种是钳位二极管,常见于USB电路和显卡接口电路。

你的板子的,没看到实物,加上你说的也乱。无法判定。

网友:
月饼老师都无法判定了,楼主你还是上图吧,无图无真像。

网友:
又看了一遍
楼主说的是MOS管型号写着DXXX,而不是说零件位置号。

另外楼主的故障是,无供电。换了芯片和上下管。好了。一会又烧了。这样的要么是后极短路。管子太不耐流了换个耐流的管子吧

网友:
三个脚的二极管见过,如果用D表示,应该就是那双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