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V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没有3,5V一例

楼主(2011-04-10):
今天下午接一台明基S31V用电池可以开机客人拿过来,当时是快要下班了,客人说急要,他自已做系统时,还没有装完屏一下就黑了,但用电池可以,他还说一个,还能充电,就是用电源开机不行,当然,你要是不取电池,用电源也不能开机,要是启动到系统,你用电源也行的了
我一看也快要下班了,我对客人说只能说尽力下班给你修好,先拆一看主板被人修得不像样了,EC BIOS,开关都动过,SB8743都换过,先清理上家修过看是否有没有短路的,通电没有待机,没有3V5V我在上一下电池看一下有没有3V5V。上电池真有3V5V,能通电,人家该换的全换了,心想那能有那么快,开始查公共点电压,正常,在查8743A 3脚和4脚无电压,说明8743A芯片没有什么问题了,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心想看一下8724IC供电有无,一查有,这一下看来没有那么好修,从电源接口跑线路,到35V,脚上,无意中发现一个问题PO35是一个双MOS管,输入有电压,但后极没有电压,后极与PQ36相连的,这PQ36只有5V的电压,明显这个电压不对了我当

时在上一次电池,目标就放在PQ35PQ36的上面了,查PQ36上面11V多的电压,因为上的是电池,拿掉电池量一下PQ36阻止,我的妈呀,正反都500多,说明PQ36损坏了,从料板到到一个4835MOS管换上,通电量35V都出来了,还8743A34脚都有5V的电压了按开机可能触发,在上内存一下明基显示出来了,终于好了,从这里个人得出经验有时二修机器,要看上家焊工呀,如果上家焊工不是很好那就惨了哟,终于在下班前搞,客人很高兴,说很准时,我当然也高兴,

网友(点评):
ED8MB-MP1-0822这是本贴的图纸

网友:
沙发,本人做写得有错的地方,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付上图纸和截图吧。看的累

网友:
饼哥,我把这图纸上发上来,这论坛里好像没有这个图,

网友:
板主们,我发了这个图纸你们要帮我加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是有图的,昨晚网速不好,没有上传上去,谢谢板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报机器的板号。看是否论坛有图

网友:
这个图我昨天找过,我发上来吧,也方便大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我上次我邀请我朋友到这个论谈,来,花了我200分,结果没有成功,到现在分也没有回来是很么回事,帮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不了
你发图。可以加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板主这都看不到,我图纸认真的论谈里找了一下有这个图纸,ED8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就是ED8啊。那有了

网友:
我把这个帖子跟另一个帖子混了。呵呵这个帖子的图有的。另一个帖子的图没。

网友:
饼哥,老大,我还以为没有,我也查了有我才没有发,要不你说我从复了,删我贴子了哟,呵呵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真的是很清晰 令我很是羡慕啊 还得努力学习啊

网友:
维修人员思路如果不清楚,这机器有个可能就修不好,维修人员在维修时心急的也是做不了什么好事的,我个人认为,呵呵

网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花花说的,

网友: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