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打开PHP文件

楼主(2011-04-11):
在本站下载的资料后缀为。PHP,请教各位怎么打开文件。

网友:
我也不懂,等答案中

网友:
PHP用记事本打开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你没下载好。这个格式的文件是一个网页文件,一般是下载错误的页面,可用记事本或者其他文本、网页制作软件等打开

网友:
我也是··在家下载都是PHP格式·弄的我每天都是来公司下载·是不是中毒了我··

网友:
真的没解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用工具软件下载的吧?你应该直接用IE下载。
另:PHP是网站动态页面。

网友:
那是你下载错了,有些文件不能用迅雷下载,你可以用右键另存为来下载

网友:
了解了,回头试试。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是要运行php脚本还是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直接记事本就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运行php脚本,就在本机假设一个php的运行环境,下载安装这个就可以运行php脚本http://phpnow.org/,然后输入127.0.0.1就可以访问该站点了。

网友:
直接用浏浏览器下,别用迅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