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过内存

楼主(2011-04-11):
手上有台T6普屏的机器,待机电流0.05,有点高,内存插上槽报28 等片刻可以跳过一路开机,可以进bios,但是很快掉电,掉电后没有待机电流,电压全无,插下槽报2E,有时报2C,电流1.2,确定内存数据线阻值正常,内存供电,时钟正常,来请教各位是不是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量量北桥信号与时钟是否正确,有问题换个时钟不行干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