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管发烫

楼主(2011-04-11):
RT9232b控制芯片 上管G极2.7V 下管G极9.3V  下管2个都非常烫  上下管的G极阻值都是710左右 如何才能让RT9232b的输出平衡? 谢谢

解决: 第一次把上下3个管子全部换了(相同型号) 问题还是依旧(2个下管发烫) 系统开始因为显卡不正常损坏了驱动,进系统极其缓慢  后来把下管特别烫的一个换了个大功率的管子 发烫的问题解决了  这时进系统还是极慢 进安全模式删了驱动重装 问题解决

网友:
Q1输出多少啊,还有是CPU的供电管吗?

网友:
这是显卡上的核心供电 原理都是一样的 Q1输出1.4V(也就是核心电压原来是1.35V也烫 我换了耦合电容变1.4V了)

网友:
换掉IC试试 是不是内部不良

网友:
RT9232b控制芯片已经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晕死 发烫的故障修好了 新的问题又出现 这张卡进系统极度缓慢半小时才能进系统 其他的卡没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其中一项供电有问题,照成其他项的负担加重了!

网友:
更晕  换了块主板就OK了 真是搞不明白  开始在原来的主板也能正常运行的啊 无解了

网友:
已修复 换了一次相同型号的管子都不行  还要换了个大功率的下管才搞好

网友:
不会吧,咱要换一组下好呀!!

网友:
我换管子都是拆Cpu核心的下管,不像某些同志还要看上面的型号啥的…什么3055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