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杰微AM2主板问题

楼主(2011-04-11):
  一块杰微AM2的板子。单桥的。故障是开机掉电。上假负载测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只要是一上真U一点就掉电。开机电路是IO F71882FG 和W83304G联合开机的。。另外上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是不能关机。一强行关机测试卡无复位。主板也不能关闭。应该从哪里下手的。没修过这种板板。。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U,坏的太多了,昨天有碰到一个坏U的,AMD4200+,这个速龙一代呀,过了年,遇到三个坏U的了,都是同行的活,一分钱也没挣到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情况,上CPU掉电,还是考虑1:CPU。2,电源管理芯片,不过我的没修好

网友:
CPU,
电压过高。
桥空焊。
。。。。等
都会导致

网友:
我换了几个好U了。。开机上假负载正常。无法关机。上真U就掉电。和开机电路 有无关系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给你说下。。这片板子是是单桥的。上面的散热风扇早就不转了。桥的背面都发黄烧的。

网友:
把桥重做试试,单桥的主板,桥空焊很常见的!

网友:
现在问题是上假负载无法关机的。我测量了W83304G  S3#加电为高电平。强至关机时为低电平。从IO过来第6脚PSIN 待机为高电平关机第6脚为低电平。应该IO和北桥芯片发出信号了。但第7脚PSON OUT 连接绿线不拉低电压。复位常用亮了。是否引电源芯片坏了。。我没有代换的。

网友:
换io然后干桥试试

网友:
到时先从淘宝上发片83304G和IO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