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教:奥林巴斯U700镜头前组该怎么分解?

楼主(2011-04-11):
奥林巴斯U700屏幕提示:FE02 FE08出错,知道排线问题,请教一下镜头前组怎么能拆开?看过合成科技版主的帖子只有已经分离的镜头图片,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拆?
问题
屏幕

网友:
呵呵,已经有分解图你也不知道怎么拆,那,确实不好说了,文字图片都有,

网友:
合成科技
的帖子
已经拆开了,你的那个图只有分解后的,看不出来怎么拆的。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那,我该怎么表达??

网友:
合成科技
的帖子
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也没有资格说什么,我修相机肯定没有您修的多,这种镜头头一次拆所以一时找不到头绪,又正好看到版主的帖子,所以到论坛来求助一下,看了您的帖子虽然还是没找到头绪,不过毕竟多少还是有点感悟的,在此还是再次感谢版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呵呵,不用客气

网友:
有些问题 还是要自己研究出来 才能瞬间 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