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刷BIOS???

楼主(2011-04-11):
我没有刷过BIOS 请问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刷BIOS 、、、

网友:
各家BIOS厂家都有自己的刷新程序,不能开机的只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PG4UW V2.69i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程器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编程器一般像500P在1300元左右

网友:
师傅这里,我们用的威磊,别人就不知道了

网友:
编程器刷BISO是不错,可编程器能识别的格式的文件.BIN或。HEX.  不好找啊!

网上BISO 厂商提供的都是.EXE  可执行文件,  如何转换啊

网友:
什么牌子的编程器最好呢

网友:
希尔特   这个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便宜的三四百块,贵的好几千,我用的是580u,买的时候1600,现在好像停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  的 bios文件 下载后,解压后  里面有个可执行程序,也有BIOS文件在里面  ,其实不管后缀名是 BIN HEX  或者ROM  直接选中后刷进芯片就可以的 ,如果必须修改后缀名,那直接在文件后面加个后缀  如:xxx  .bin    xxx.hex    xxx.rom

网友D:
我记得基地里好像好一个  教大家用winhex制作。EXE里面BIOS 转成。BIN文件的贴子大家找一下就能找到。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下

网友:
老板买了个才几十块。

网友:
得用编程仪 一般的 得一千多块钱 笔记本台式机 液晶通用

网友:
学习中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现在用希尔特580U,买的时候2000多大洋!!

网友:
一般刷BIOS最便宜的编程器多少钱

网友:
有哪位师傅 能发一个编程器的图片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不过要上官网找到和BIOS芯片型号相同的BIOS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基地里好像好一个  教大家用winhex制作。EXE里面BIOS 转成。BIN文件的贴子大家找一下就能找到。有兴趣 ...

这个得我找找,灰常有用。

网友:
用编程器刷,把编程器安装好后,在上官网找到和BIOS芯片型号相同的BIOS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