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BGA植株台,谢谢!!!!

楼主(2011-04-11):
请推荐一款BGA植株台,谢谢!!!!

网友:
JXL BGA植锡台80*80或76*76万能植锡台

网友:
我用的是一套钢网,呵呵。

网友:
买 新出的 那种 用 90 钢网的 对角台子, 很好用,我前段时间才换的 那个,有几个优点,我给你总结下,
可以迅速的把 芯片 夹住,只要一个手 稍微 拧柠 调节螺丝, 可以直接在上面 除锡,不用担心跑动,除完了,用洗板水 稍微洗洗 粘在 台子上的 焊膏,  植完球,可以很方便的 拿下芯片,在台子上 放一个 不大的 PCB 空板子,直接就可以在上边 加热了,正好能做 隔热架,  总之你是不用不知道呀,  我现在  那种 调整 四边的 给废掉了, 直接加热的 也给 废掉了,

网友(点评):
我也换了这个,比以前的方便多了。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把整个过程拍成图片传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
我现在用植株台只是为了夹住芯片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