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5000维修记录 已修复 一颗电容引发的不亮

楼主(2011-04-11):
机型   NX5000  主板跟NC6000类似,是855GM+ICH4芯片组
故障   加电掉电重启   从待机0.02加电到0.08后掉回待机,然后自动重启一直循环,加电时电源板上3个灯亮。

维修过程
          待机没有问题。加电到0.08,明显CPU供电还没出。没有具体时序,就从这个地方往前推理。测量MAX1987 SHDN#脚无电压,此信号是由PWR_GOOD_3转换而来。

查找其来源,是由MAX6338发出。测量其工作条件,IN1脚的+1.8S没有。

继续照电路图查找+1.8S的来源。SC1565,测量其VIN供电脚的+V2.5没有电压。

下面看+V2.5的来源。是经MAX1714发出。

大家看上图,MAX1714A的工作条件。经测量PIN14 15 17供电正常。PIN3 SHDN# 3.4V      PIN61.54V      PIN7 2.35V      PIN13 5.28V     PIN16 3.8V     PIN18 3.4V     PIN19 5.2V   其余脚电压为0V。  2.5V未能发出。断开2.5V电感后电流升到0.4V,北桥发热。1714A换过。
请教下高手。2.5V发出的话还需要什么条件吗?为什么没有发出。另外我的思路对不对?

此板已经修复。此板的1.5V也是用的1714A,且正常输出。
参考1.5V的1714(这个芯片在电源板下面,得飞线测电压,麻烦啊),其REF脚为2V,误差很小。
2.5这个地方,其REF脚为2.45V,偏高,且PIN6标示上有1.14V电压,但是这个1.54V。
根据经验应该是周边电路上的贴片电容变质的可能性比较大。索性将PIN7连的C1302换掉试了下,正常亮机。

此机器折腾了2天多,最终修复。

网友:
烙下CPU的主供电芯片看下 你上面的 1714 10PIN好像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脚貌似是空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9脚是 空的吧 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R1279上的+V3S查了没?

网友:
终于修好了。又是一个小电容惹的祸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