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跑码很慢,这是为么子啊?

楼主(2011-04-11):
一台IBMT42的机子,待机0.06,偏大对不,不过按开关走字,诊断卡跑码了,前面都跑的很正常,当跑到49的时候要停顿8秒左右,拔掉电源在插上时,按开关又不停顿了,,当放一段时间后又会停顿几秒钟,显卡加焊了2次,还是这样,这个机子开始时不开机,现在虽然可以了,这样给客户感觉不好,
不开机
显卡
掉电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重新只求吧

网友:
我印象中好像在49的时候就要停一下。特别是你拿了COMS电池以后,第一次开机好像就慢,个人感觉像是IBM在检测一些东西。

网友:
在维修中我特意留意过,在装上cmos电池的时候机器确实忙,于是我就按esc看了看logo后面的动作,正在检测内存,呵呵,很慢的,检测完了报个时间错误,

网友:
这个好象是正常的吧

网友:
应该是检查一些硬件设置吧,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我感觉是很正常的啊没有CMOS电池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拿下显卡,后悔啊,这个板上掉了N多点啊 ,显卡中间的那些珠子之前的维修点就搞成了一个十字形的,中间有30都个点,他就值了10多个,真不知道那么亮的,边上的还有几个掉点的,郁闷啊,慢慢的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