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

楼主(2011-04-11):
我想问哈。。。怎样快速找出笔记本的3V5V所在的位置呢?

网友:
笔记本常用系统供电芯片:
IPM6220、
ISL6228  ISL6232、ISL6235、ISL6236、ISL6237、
MAX1533、MAX1537、MAX1630 MAX1631、MAX1632、MAX1633、MAX1634、MAX1635、
MAX1901、MAX1902、MAX1904、MAX1977、MAX1999、MAX785、MAX786、MAX8734、MAX8744、MAX17003、MAX17004、MAX17020、
LTC1628、LT3728L、 LT3728LX、
SB3052、SB3053、
SC1403  SC1404
SC1402、SC1403、SC1404、SC2450、、
TPS51020、TPS51120、TPS51125、TPS51427= ISL6237、I

网友(点评):
和这些芯片能划响的电感就是3.3V 5V的电感。

网友(点评):
这些芯片已经够全了

网友:
板子上靠的最近的二个大电感就是3V/5V(CPU座供电的除外)!

网友:
你看笔记本图纸上有用到3V 跟5V的 都可以啊。 需要用到点位图 IBM里面是 VCC3M VCC5M.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T40里面 TB62501 就有!

网友:
是不是那些芯片都是产生3V5V的电压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数都是,有几个也用在辅助供电电路中,如LTC3728  MAX17020。

网友:
哦。。吸取了。。。

网友:
主要是记住一些常用的供电芯片,再就是一般这两个电感都在一块离得很近。一般板子上也没几个这样在一块的电感,还有就是内存和北桥的供电电感可能在一块。不过大体上看看走线,应该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看板子上的大电感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