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8600闪屏

楼主(2011-04-11):
一块极光荣600变形金刚256M 花屏报A15出错 屏幕也一闪一闪的 是不是哪部分电路出题呢

网友:
你说的是显卡吗,怎么是主板求助中。你先换个显卡,看是主板故障还是显卡故障,是显卡的话,花屏一般先打下显卡GPU和内存颗粒的供电和时钟,正常的话,那就是GPU和内存颗粒的问题了,可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