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PU的供电请教大家

楼主(2011-04-11):
有关CPU的供电请教大家
这是HP CQ40 LA_4112P的一个截图,图中画圆圈的:+CPU_CORE_0+CPU_CORE_1应该是CPU的核心供电电压,那么下面的+CPU_CORE_NB又是什么电压,如果说是CPU参考电压,那他就应该在CPU核心供电之前出来,但是从表中可以看出是在核心供电之后出来的,显然不是CPU参考电压,请大家多多指教,非常感谢,谢谢。
此机的CPU供电管理芯片是ISL6265,哪位朋友有他的引脚定义的中文说明麻烦请给我传一份,谢谢。

注意:将此图片双击放大就能看全了

网友:
- 应该也是CPU核心电压  厂家叫法不同。具体要看图纸。。。这是我师傅说的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上图!!!!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的一组与CPU相连的代电吧,CPU的参考电压好像是VTT吧

网友:
你这是AMD的吧。AMD从S1G2以后CPU使用分离供电。两个核和内置的北桥 分别使用单独的供电。这是一种节电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是AMD独显的,还有一事请教就是:+CPU_CORE_0和+CPU_CORE_NB是哪个电压先出来?谢谢。

网友:
赞同二楼看法,我分析为+CPU_CORE_NB可能为CPU外围电压,应该在CPU核心供电同时出的。

网友:
这是经CPU直接给北桥的 一 个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CPU直接给北桥?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谢谢。

网友:
这个电压是北桥和cpu都要用到的主电压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同时出来的。

网友:
受教了,现在知道AMD有两组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