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弄不了的X60 蓝屏 请教高高手

楼主(2011-04-11):
前几天接个IBMX60装系统,二话不说进BIOS先把硬盘模式改为compatibility。USB进pe,               蓝屏!? 外挂光驱。蓝屏。分区可以分,不进pe能装。启动就蓝屏。版本换了N个,安装也换了,还是蓝!(内存硬盘换了N个)哎。。没办法拆本,最小系统法。蓝牙.无线.电池。屏.把板子全下了.键盘开完机也下了。还是蓝...我真没法了..去高手那里说可能是南桥问题.且有风险。没敢搞又拿回来了.哎...头疼啊..(把硬盘拔了进PE就好了)BIOS的事?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硬盘内存已换~~~

网友:
可能是南桥

网友:
你不装XP可以吗,装VIAST

网友:
我感觉有可能是南桥,因为硬盘和内存全换了。

网友:
装window7试试看要么硬盘问题

网友:
换南桥才可以得我遇到过

网友:
装别的系统试过没有 不行直接加焊南桥 放电试下~

网友:
用安装版的WIN7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换系统如果还不行,就该考虑南桥啦

网友:
综合上述  LZ就做SB吧  呵呵  不行再说

网友:
我见过这种问题就是sb的事了,建议你还是做sb吧!

网友:
找专业的店的做南格,有胶

网友:
换个其它版本的系统试试试,以前遇到过换个其它版本的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信雨梨云U盘启动    遇见过一次是快速版进PE蓝屏,  但全能盘进去没事    不一定是南桥问题

网友:
别一进系统蓝屏就干南桥啊,还是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装一个,不要解压,放在这个机器里面试一下

网友:
我想南桥坏会多点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台,在BIOS里面改USB第一项启动,重启就变了

网友:
进PE看看蓝屏吗

网友:
不好说 SB可能性大 BIOS嘛好解决点 还是先刷BIOS吧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做桥

网友:
进来看看,解决了说下

网友:
更换南桥

网友:
呵呵 强烈建议楼主放电试一下,

网友:
该换的都了,几率最大就剩:难"桥了....

网友:
用个 WIN7的PE 肯定不蓝屏

网友:
换带有系统的硬盘 改下通道 看能直接进系统不

网友:
一般修到都是CPU冷焊,拔了重植球

网友:
先装win7试下

网友:
用个WIN7的试试啊 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把硬盘挂台式机上用ghost G完系统后,关机 装回笔记本,安装 不就行了?干嘛非要去PE????

网友:
改硬盘模式没有

网友:
0x0000008E 系统此刻无法执行 JOIN 或 SUBST LZ可以现在别的机器做好系统 然后在放在这个机器上解压

网友:
LZ情况如何了?换南桥好了吗?

网友:
你那个蓝屏代码是什么 上网查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台X60一样的故障。bios刷到最新版本,南桥换新的了。还是一样的老毛病。郁闷啊……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安装版Windows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