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买的一个赛克852D+焊台现在风枪关不掉加热线上一直有2V左右的电压正负变化

楼主(2011-04-11):
我07年买的一个赛克852D+焊台原来风枪的加热丝烧断了,为了省钱自己1.5元买了一根加热丝自己绕了一下,可以工作,就是温度不高,可能是阻值不匹配的问题。只好又买了一个加热芯,换上后发现一直升温,马上关掉,卖家说是温度电阻接反了,我是按照说明接的,除非板上标的正负不对或者温控电阻参数不一样,要不没有理由的。

试着调换了一下温度电阻的正负极仍然不行。现在只要一插电风枪就一直加热很快加热芯外壳就变红了。我只好焊下了加热线测量后发现线上一直有电压慢慢在正负2V之间变化。

请问一下,会是哪里出问题了。风枪的板上印有YH858-1的字样。

网友:
塞克的发热丝换新能值几个钱,自己绕那不是没事找事。

网友:
温度电阻还分正负?

网友:
看看风道电路有没问题?通电时先把风泵开到最大,电热丝开到最小试试。

网友:
难道控制电路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