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检测卡闪下就灭。。风扇不转

楼主(2011-04-11):
一块华擎p4vm800的主板开机。检测卡闪下。。马上就灭。。风扇不转。。再开机没反应了。关闭电源。。从新插上电源。。再开机。 。检测卡还是闪下就灭。。。问下各位高手们。。给个思路。。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不插12V 你试试开不开机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部分,12V定有短路

网友:
强制开机,看看那个原件发热换掉

网友:
12v不插看看 怎么样

网友:
很多时候,强制开机会把电源给烧掉,建议先打各电压对地阻值,故障率大的还是在CPU供电上!

网友:
保护了,有短路

网友:
不插12v看看,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部分,12V定有短路
这个 问题碰过老多了

网友:
CPU供电坏了

网友:
先测一下主板上供电插座各脚的对地阻值,也有可能是直连的芯片不稳定造成短路。

网友:
呵呵     是短路了

网友:
对地打下给CPU供电脚的阻值,正常是400靠上,量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估计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先换电源,不行的话量下CPU供电的上下管看有没有击穿。。

网友:
电源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短路的,你查一查吧!

网友:
不一定短路了。复杂维修说不清,碰到几块这样的板。

网友:
不插12V看看能不能开机  如果可以 你测下上管是不是击穿了   是的话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好了。。。就是一个cpu的供电管子的上管穿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的问题,少一路信号电压也会这样,得小心检测!

网友:
晕,十有八九12V短路

网友:
短路引起保护了,打下阻值看看,别听他们的强行加电,不然烧得更多。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一般都是电源坏,或者电源保护,。你试试看吧,我也遇到很多一般我都是换个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那个板子我修好了。。就是cpu供电的上管穿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