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4-11):
收SCX-4521F加粉图解

网友:
这个鼓太简单了,上面刮板盖和侧面拆下来,就能看到一个塞子,粉灌进去就行了!

网友:
没弄过 怕弄坏

网友:
等会回去试试

网友:
硒鼓加粉大同小异,基本上就那么多东西,所以各位不需要太紧张,细心点做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这款三星硒鼓 看起来简单,要注意很多细节的, 比如上方的粉仓,每次加粉都要清干净,还有不能用吹风机去吹粉仓,那样会把粉仓边缘的塑料刮板 吹变形的,还有就是那个感光鼓,不能有擦伤。还有安装的时候小心 再小心, 不然会出现, 黑边,或者就跟横向一到黑 一道黑的,

网友:
硒鼓加粉其实就是你能把它拆下来装回去,能打印就OK咯,前提是不要损坏硒鼓!

网友:
里面的原件

网友:
我是外行,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加粉比 12A的容易多了。单加粉的话2-3次以后会出问题,加粉前一定要清废粉,清理粉仓刮板,这样的话能用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
这个真的很简单, 比较HP1005或者HP1020的还要简单,个人觉得

网友:
Lz没弄过最好找个专业的给加一下粉呀,不是这么简单的。弄不好不是擦伤硒鼓就是有底黑。弄不严在漏一机器的粉就有活干了。

网友(2011-05-11):
三星加粉,根本就不是问题,不过它也有它的独到之处

网友:
楼主应该没有加过粉吧 如果你加过几次粉后 什么粉你都会加了 最主要的就是细心 不要掉东西 你可以一边拆一边拍照

网友(2011-06-13):
三星跟联想的兄弟的都差不多一样的,加粉太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