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无待机

楼主(2011-04-11):
刚接到时,公共点短路,拆掉电容不短了,上电待机不正常,待机电流0.00 不亮灯。有3V 5V  EC,南桥晶振起振,触发开关电压正常,触发有跳变到EC。待机电流正常应该是0.02,亮灯的。待机时会有哪些电压啊?没头绪了。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找找图纸查下,EC和保护隔离部分,这种我觉得是电压没有正常输出,被强制掉电了

网友:
对照图纸,查IO的工作条件:VCC  RTCVCC  RSMRST(或KBC_RST)  PWRBTN。这些都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3OTY1fDA4NzYyYjhmNzAxMzMyNjY1NDNlNTkzYjgyMzE4MTQyfDE3NDYxNjQyMTM%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775  EC麻烦说说具体脚为???、

网友:
对照图纸  只能一步步查了

网友:
想打退堂鼓了

网友:
东芝M300独立PM45   这主板淘宝没有卖的。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网友:
好像是南桥问题

网友:
看下kbc的工作条件,一般它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KBC工作条件满足   换过KBC,南桥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