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人,速度进)从正面看:有图像的发白,从测面看很清楚

楼主(2011-04-11):
    我这有台原装三星15的液晶,电源板蕊片爆了,找不到型号。

换全套板,可以亮屏,就是正对着屏看,带图像发白,从测面看很清楚,这是什么问题?

板换了几套了,无果啊!

有人维修过这类问题吗?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

----------------------------------------------------------------
问题找到了,排线单6换单8,然后把程序也改成单8就OK了!

原因是少了一组排线,好大区别。

我太粗心了,看来以后真的要细心细心再细心啊。

网友:
是不是屏的驱动不对啊、、、

网友:
你在刷个驱动程序试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型号:TM150XG-26L06
我是用单6线,乐华2025通用板写的单6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有这屏型号的程序吗?
我电脑里好像没一样的,只有通用单6

网友:
要是驱动板没坏。你就别去换他啊 电源板线直接引导驱动板

网友:
换板试过了,那再换程序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