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拆装怎样才能速度?

楼主(2011-04-11):
刚从培训学校出来···拆机地球人都会,就是装机的时候遇到难装的螺丝多的就不敢上了,怕宁冒,各位前辈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 谢谢了

网友(点评):
慢慢来,拆得多了自然就快了,都是经验,刚开始最好把螺丝分类放下

网友:
没事的装完经常有多的螺丝是正常的

网友:
还有就是跑电路的时候怎么能简单快速啊

网友:
那个螺丝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拆的时候把它们记下来,那样就不会笔记本装完了,才发现还多几颗螺丝。
拆的多了,慢慢的就不要刻意的去记那些位置了。

网友:
亲自拆,就好记一些,多5个以内就没关系,不过还是要经常拆

网友:
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多拆

网友:
四个字,熟能生巧!刚开始是这样的,等你拆过百十台机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拆笔记本是那么的快。

网友:
拆的越多越有感觉

网友:
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吧螺丝分类放,拧的时候一边拧一边看着,

网友:
拆来拆去。。。。

网友:
我那天自己把自己的本子拆了 反复拆了3次  终于把螺丝都给拧上去了

网友:
嗯 ··我会努力的,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没经验好说的!天天拆,天天装就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说句实话,怕弄坏就永远弄不好机器,我也不会修,怕什么,直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对,不要怕 ·

网友:
熟练了自然就快了,这个没捷径可走

网友:
要胆大心细

网友:
找几个盒子,把拆下来的螺钉归下类,上的时候就好上了啊!

网友:
一天拆个十几台,看看,

网友:
只有多拆,熟悉本本,天天拆个四五台,一个月后你就发现很简单了

网友:
刚开始一般都会这样,只要多拆,最好分门别类,就不会剩下东西了。

网友:
我个人有些小经验:
1.用两个一次性杯子,把正面和反面拆下来的螺丝分别放在两相杯子里
2.把无线网卡,MODEM,内存,CPU,CMOS电池和正面拆下来的螺丝放在同一个杯子里
3.拆的时候要注意那些插接口的线的走向,多留意,装的时候才轻松.
4.上螺丝时,发现拧螺丝很吃力时,这个螺丝绝对不是这个位置.

网友:
多练习 多实践。

网友:
我不怕拆.但更有N多次.装的时候螺丝总会少那么一两个..长的不会少,短的总会少那么一两个

网友:
  全是凭感觉   首先要知道大概哪些地方  短螺丝 哪些地方是长螺丝  不要强行拧螺丝

网友:
慢慢来  刚开始都这样  注意不要把故障扩大就行了 如果型号太多的自己要把拆下来的分类   我经常装的时候多一两颗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