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1):
哪位朋友手头有BT140GW01的屏,接口35脚的亮度电压3.3V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到哪里去了,我这块屏这条线估计断了,暗屏了
主供电19V和控制3.3V都到位了 接口处亮度电压也有,就是找不到到哪里去了,确定屏问题的
暗屏

网友:
暗屏分析
1:供电:主供电,开启电,亮度电,地。
2:高压故障
3:灯管故障
4:排线断(除IBM老机器,一般少见)

网友:
是14.0LED的吧,是不是屏接口电压全有,但是暗显,对不对?

网友:
控制灯管亮度的3.3也有吗

网友:
的帖子
是的 控制3.3V在LED灯排线附近也找到了,就是调节亮度的3.3V在接口有,在别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有,肯定是断线了,不是什么排线主板之类的问题,我已经用替换法排除屏外面的问题了
这个屏是进水腐蚀的,本来图形都不显示,接口给我换了一个,主芯片重新拿下来焊了一下能显示了,就差背光

网友:
这个帮不了你,只能你自己慢慢查了,又没有图纸,慢慢跑吧

网友:
5v供电跳个上去不就好了么 不然不能升压点亮背光的

网友:
供电 高压 灯管 暗屏无难度

网友:
估计灯着了吧,上回搞了一个,直接把灯换了就好的,也是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