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book pro 不开机,休眠灯连续闪3下

楼主(2011-04-11):
求助 macbook pro 加电,休眠灯连续闪3下 持续,主板芯片组是965的,显卡换了一个603故障依旧,有人说是内存,现在迷糊,请高人指点一下思路,主要是闪三下是什么没过!先谢谢了

网友:
板子号是多少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过,如果是amd的cpu就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做一个南桥吧!

网友:
电流过程发一个上来,

网友:
电源的绿等亮了么?

网友:
灯闪 是内存不过 , 既然是换了603 的显卡 肯定是 M7X 或M8X的板子 ,呼吸灯闪的话你不装内存和装上内存比比电流有没有变化    问题基本是在内存这一块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版主,不查内存的灯闪是一直闪的,把内存插上后,按下电源后,灯亮一下后连续3下停止再连续3下,这样循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M8X 因为内存上的号磨损没了,956PM 800的U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人说是内存,,还在摸索中,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版主,电源灯亮绿了,应该不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能否启发一下?

网友:
你不好拿个新的内存试下吗? 我遇到过一样的闪灯是内存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分别那2条内存测试,故障一样,内存在别的机器均亮,如果真如你所说,那我得改变一下思路了,非常感谢

网友:
那飞个pcie诊断卡跑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