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元件拆焊

楼主(2011-04-11):
我是新手,请教师傅们修电源时,要焊下板上的开关管和检测散热片下面的元件,是不是要把散热片焊下呀·!那么大的散热片怎么取下来呀?

网友:
这个根据情况定了啊,只要拆下管子就好了啊

网友:
用空心针头取 很快的

网友:
三极管上有螺丝,不拆散热片的话,管子是拿不下来的!

网友:
用风枪啊!把散热片拆下玩了在拆管子!

网友:
不方便直接取下管子时,就应当把散热片一起取下来,,

网友:
我是把管子和散热片一起拆下来,然后拆管子的

网友:
将散热片和管子的所有引脚都拆下来。

网友:
烙铁加吸锡器。很容易就全部下来了

网友:
卸下管子与散热器之间的固定螺丝,就能拆下来

网友:
可以直接用风枪,功率开到最大

网友:
关于这些 楼主是不是要动动脑子啊,不要死记硬背,拆卸技巧也很重要哦!

网友:
我通常用个35W的普通烙铁加一个普通的电热吸锡器才10多元,先用烙铁化锡 然后吸锡器插入吸走锡 ,要拆的话 通常都是从左到右把散热片的固定脚和三个开关管的 各自引脚的锡一一吸掉,再用手把带着开关管的散热片拿下来,有时候吸不干净多吸两次  或着利用空心针把引脚与焊锡隔离

网友:
烙铁加吸锡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