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判断笔记本主板的故障?

楼主(2011-04-11):
拿到一块主板应该怎样做才能能找到他的故障呢?不加电,加点不显的故障检修,有没有简单快速的测量方法?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9-9 08:14):
只有一步一步的量它的工作条件,各个信号时怎么产生的

网友:
经验问题哦

网友:
高手们一般都是通过电流来判断主板跑到什么部位了,进而判断什么地方坏了,然后再修。

网友:
测电流。。。得知问题。。。

网友:
我刚学完理论,只知道大概的测试点,有时候即使测出是那个部分坏了,找半天也找不到是哪里的元器件引起的,很郁闷,,又难受···难道我真的学不会··,希望在这里能找一个好师傅,我可以交学费,

网友:
呵呵 能不能说一点有价值的话 啊

网友:
如果确定主板问题的话第一步看可调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在学  理论还没会呢 ,慢慢来吧,时间长了,修的多了应该会熟悉起来。。。

网友:
我也只是会理论、电路图都不怎么会看。

网友:
大家一起努力,向前辈们好好学习,找个机会请前辈们吃个饭啊,可惜现在一个都没认识呢,唉!

网友:
看电流表,看屏是否有背光亮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电流表。哪有什么一步登天的方法啊
每一次维修的过程就 是积累的过程

网友:
我以前都来都没看过电流修板,都是看诊断卡,我在V星rma工作多年,我想请叫一下电流有哪方面的优势

网友:
修上一两年就知道了。

网友:
看电路图,把开机加电自检运行的电路弄明白了,然后动手实践,积累越多越轻松

网友:
说的是简单,要做就难咯

网友:
看电流,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待机电流、开机电流,但原理是一样的,待机很小(一般0.03A),开机触发后,cpu没工作的电流小一些,cpu工作后会大一点,然后是跑马到内存略有上升,再下降,再跑到显卡,过了的话一般都有1A多。
具体可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285-1-1.html

网友:
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好好努力啊! 别泄气啊!